请问,交叉选择模式开启但还是在pcb上显示不了咋办?

楼主(2021-04-02):
请问,交叉选择模式开启但还是在pcb上显示不了咋办?原理图框了没也反应

网友:
交叉模式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
    估计是软件卡住了吧

网友:
    AD中交叉选择模式需要在原理图和pcb中都打开才能执行,如果打开后还是选择不了,可以按快捷键TP在参数设置中查看有没有勾选元器件

网友:
    按楼上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