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绘图

楼主(2021-04-02):
1 绘制二维曲线
plot(y) %y为实向量,以该向量元素下标为横坐标,元素值为纵坐标
%y为矩阵,按列绘制,列数为曲线条数
plot(x,y) %绘制单根二维曲线,x,y若为向量且为长度相同向量,分别存储xy轴数据
%x是向量,y是矩阵,绘制多根曲线
%x,y是同维矩阵,以x,y对应列元素为横纵坐标,曲线条数等于矩阵列数
plot(x1,y1,x2,y2,x3,y3) %参数都为向量时,x1与y1成对,x2.。。。。

绘制纵坐标标度不同横坐标相同的图形
plotyy(x1,y1,x2,y2) %横坐标相同,左边为y1纵坐标标度,右边为y2纵坐标标度

2 图形保持
hold on/off %保持原有图形或者刷新原有图形

3 设置曲线样式
plot(x1,y1,‘选项1’) %选项可以是线型,颜色,数据点标记。如’–b.'表示蓝色虚线

4 图形标注与坐标控制
图形标注
title(‘图形名称’)
xlabel(‘x轴说明’)
ylabel(‘y轴说明’)
text(x,y,‘图形说明’) %指定位置(x,y)处添加说明
legend(‘图例1’,‘图例2’) %右上角图例

坐标控制
axis([xmin xmax ymin ymax zmin zmax])
axis equal %横纵坐标轴等长刻度
axis square %产生正方形坐标系
axis auto %缺省设置
axis off %取消坐标轴
axis on %显示坐标轴

加网格线
grid on/off

加边框
box on/off

5 图形可视化编辑
对函数自适应采样
fplot(‘函数名’,‘取值范围[x,y]’,相对允许误差,‘选项’) %选项和plot函数相同

图形窗口分割
subplot(m,n,p) %m行n列图形框,第p个图
figure(1) %新窗口画图

对数坐标图形
semilogx(x1,y1,‘选项1’,x1,y2,‘选项2’) %参数同plot
semilogy。。。。
loglog。。。。。

极坐标
polar(角度,矢径,‘选项’)

二维统计分析图
bar(x,y,‘选项’) %条形图
pie(x,y,‘选项’) %饼状图
hist(x,y,‘选项’) %柱状图
stairs(x,y,‘选项’) %阶梯图
stem(x,y,‘选项’) %杆图
fill(x1,y1,‘选项1’,x2,y2,‘选项2’) %填充图

隐函数图形
ezplot(‘函数名’,范围[a,b])

6三维图形
三维曲线
plot3(x1,y1,z1,‘选项1’,x2,y2,z2,‘选项2’) %同plot函数

三维曲面
suRF(x,y,z,c) %c指定在不同高度下颜色范围,三维着色曲面图
surfc(x,y,z,c) %带等高线
surfl(x,y,z,c) %带光照
mesh(x,y,z,c) %三维网格图
meshc(x,y,z,c) %带等高线
meshz(x,y,z,c) %带矩形垂帘
例如·:

标准三维曲面
[x,y,z]=sphere(n) %球曲面函数
[x,y,z]=cylinder(R,n) %三维圆柱图
[x,y,z]=peaks(n) %
如图

二维图形后面加3就是绘制三维图形
bar3(y)
bar3(x,y).。。。。
示例
subplot(2,2,1);
bar3(magic(4))
subplot(2,2,2);
y=2sin(0:pi/10:2pi);
stem3(y);
subplot(2,2,3);
pie3([2347,1827,2043,3025]);
subplot(2,2,4);
fill3(rand(3,5),rand(3,5),rand(3,5), ‘y’ )
运行后如图

7 图形修饰处理
视点处理
view(方位角,仰角) %以度为单位

色彩处理
表面图着色
colormap([x,y,z]) %xyz在0-1之间,[x,y,z]为颜色向量
shading faceted %网格线保留,用高度对应颜色着色
shading flat %每个网格片用同一颜色着色
shading interp %颜色插值
如图

光照处理
light(‘颜色’,‘选项1’,‘style’,‘选项2’,‘position’,‘选项3’) %颜色使用向量

图形裁剪处理

图像处理
im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