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传输线或者过孔FEM模式报错3d mesh error

楼主(2021-04-02):
请教大家一下,ADS仿真关于传输线或者过孔阻抗损耗时使用FEM模式就报错,3d mesh generation failed with errors. Check the error message for details.
同样的ADS2021软件版本同样的软件设置以及传输线或者过孔模型在家里的笔记本仿真就OK,公司的电脑一直报错,导致公司的电脑运行不了EM设置里面的FEM模式。谢谢!

网友A:
家里的笔记本仿真OK的话,就要考虑电脑的设置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笔记本仿真OK的话,就要考虑电脑的设置问题了。

家里笔记本是Win10家庭版,公司电脑是Win10教育版,难道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
应该和系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