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FPC之间的区别,这点你一定不知道

楼主(2021-04-02):
关于 PCB,就是所谓印制电路板,通常都会被称之为硬板。是电子元器件当中的支撑体,是很重要的电子部件。PCB 一般用 FR4 做基材,也叫硬板,是不能弯折、挠曲的。PCB 一般应用在一些不需要弯折请要有比较硬强度的地方,如电脑主板、手机主板等。

  而 FPC,其实属于 PCB 的一种,但是与传统的印制电路板又有很大的出入。将其称之为软板,全称为挠曲性电路板。FPC 一般用 PI 做基材,是柔性材料,可以任意进行弯折、挠曲。FPC 一般营运在需要重复挠曲及一些小部件的链接,但是现在却不仅仅如此,目前智能手机正在想可弯曲防止,这就需要用到 FPC 这一关键技术。

  其实 FPC 不仅是可以挠曲的电路板,同时它也是连成立体线路结构的重要设计方式,这种结构搭配其他电子产品设计,可以构建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因此,从这点来看,FPC 与 PCB 是非常不同的。

  对于 PCB 而言,除非以灌膜胶的方式将线路做出立体的形式,否则电路板在一般状况下都是平面式的。因此要充分利用立体空间,FPC 就是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以硬板而言,目前常见的空间延伸方案就是利用插槽加上介面卡,但是 FPC 只要以转接设计就可以做出类似结构,且在方向性设计也较有弹性。利用一片连接 FPC,可以将两片硬板连接成一组平行线路系统,也可以转折成任何角度来适应不同产品外形设计。

PC 当然可以采用端子连接方式进行线路连接,但也可以采用软硬板避开这些连接机构,一片单一 FPC 可以利用布局方式配置很多的硬板并将之连接。这种做法少了连接器及端子干扰,可以提升信号品质及产品信赖度。图所示为多片 PCB 与 FPC 架构出来的软硬板。

网友:
PCB与FPC之间的区别

网友:
关于 PCB,就是所谓印制电路板,通常都会被称之为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