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功能键图解_功放机的作用

楼主(2021-04-02):
功放机功能键图解

  功放机每个键的功能:

  1.MIC1:话筒1,GA:话筒1的音量暗调电位器(也就是音量开关旋钮)。

  2.BASS:话筒1的低音电位器。

  3.MID:话筒1的中音电位器。

  4.TRE:话筒1的高音电位器。接着后面的就不重复了。

  5.INPUT:是音源的选择按键。接着下面的两个按键就不太确定是什么功能了。

  6.EFFECT:是话筒效果电平旋钮。也就是所说的效果音量。

  7.DEL:话筒效果的延时。

  8.REP:回声次数。

  先驱860功放按键说明如下:

  功放机的性能指标

  功放的主要性能指标有输出功率,频率响应,失真度,信噪比,输出阻抗,阻尼系数等。

  输出功率:单位为W,由于各厂家的测量方法不一样,所以出现了一些名目不同的叫法。例如额定输出功率,最大输出功率,音乐输出功率,峰值音乐输出功率。

  音乐功率:是指输出失真度不超过规定值的条件下,功放对音乐信号的瞬间最大输出功率。

  峰值功率:是指在不失真条件下,将功放音量调至最大时,功放所能输出的最大音乐功率。

  额定输出功率:当谐波失真度为10%时的平均输出功率。也称做最大有用功率。通常来说,峰值功率大于音乐功率,音乐功率大于额定功率,一般的讲峰值功率是额定功率的5--8倍。

  频率响应:表示功放的频率范围,和频率范围内的不均匀度。频响曲线的平直与否一般用分贝[db]表示。家用HI-FI功放的频响一般为20HZ--20KHZ正负1db.这个范围越宽越好。一些极品功放的频响已经做到0--100KHZ。

  失真度:理想的功放应该是把输入的讯号放大后,毫无改变的忠实还原出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经功放放大后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相比较,往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这个畸变就是失真。用百分比表示,其数值越小越好。HI-FI功放的总失真在0。03%--0。05%之间。功放的失真有谐波失真,互调失真,交叉失真,削波失真,瞬态失真,瞬态互调失真等。

  信噪比:是指功放输出的信号电平与噪声电平之比,用db表示,这个数值越大越好。一般家用HI-FI功放的信噪比在60db以上。

  输出阻抗:对扬声器所呈现的等效内阻,称做输出阻抗。

  功放机的作用

  1、功放机人们把它称为“扩音机”,它的作用就是把来自音源或前级放大器的弱信号放大,可以考虑推动音箱防声,要知道如果有一套良好的音响系统功放的作用功不可没。

  2、至于它作用,这个就是按照使用元器件的不同,“IC功放”由于他的音色比不上上两种功放所以在HI-FI功中很少看到他的影子。这边来简单说一下功放机可以分为三大类“专业功放”“民用功放”“特殊功放”。“专业功放”这种比较适合用于会议,演出,厅,堂,场,馆的扩音。但是大多数的“专业功放”的音色用于HI-FI重放时,但是这种功放机的声音干硬不耐听。

网友:
峰值功率大于音乐功率,音乐功率大于额定功率,一般的讲峰值功率是额定功率的5--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