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功放机的功率

楼主(2021-04-02):
功放机功率小,推动扬声器工作时,声音小没劲,若功放电路电源变压器功率足够大,只是功放电路功率较小,此时可以通过更换大功率功放IC的方法来增加输出功率。

  有些功放机的功放电路是采用TDA2030之类的功放IC构成的,它们的输出功率一般只有一二十瓦,若功放电路用的电源变压器功率余量足够大,此时可以采用TDA1521这类双声道功放IC接成BTL功放来代替原来的OCL功放,这样在供电电压不变时,功放电路的输出功率可以显著增大。像上图所示的由TDA1521构成的BTL功放电路,在±16V电源下,其最大输出功率可达30W。

  若功放机是采用单电源供电,并且供电电压也不是很高,若想增大输出功率,此时可以采用上图所示的数字功放板来增大输出功率。这种数字功放板的优点是:单电源供电,效率高,体积小,输出功率大。只要功放机的电源功率能够满足要求,采用这种数字功放板可以显著增大功放的推动能力。

  上图所示的数字功放板可以在8~24V电压范围内工作,在供电电压为+12V,RL为4Ω时,输出功率可达18Wx2。该数字功放板的接线方法如上图所示。

  这里需要说一下,在功放电路的输出功率增大时,一般要求前级电路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要足够大。若前级电路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较小,可以增加一级由9014三极管或NE5532运放构成的音频放大电路,先将音频信号放大到足够的幅度,然后再送至功放电路的输入端进行放大。

网友:
只要功放机的电源功率能够满足要求,采用这种数字功放板可以显著增大功放的推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