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道FC光模块与以太网光模块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1-04-02):
光纤通道FC光模块与以太网光模块的区别在哪?

网友:
第一,光纤通道(FC)光模块与以太网光模块遵循的协议不同,光纤通道(FC)光模块可兼容以太网协议,而以太网光模块不支持光纤通道协议。  第二,光纤通道(FC)光模块的可靠性更好,光纤通道(FC)模块是为那些追求高速,低延迟来进行区块存储的用户而设计的。如果用户需要进行文件层级的存储访问,则优先考虑以太网模块。  第三,两者支持的传输速率不同,光纤通道(FC)模块支持的速率为1G/2G/8G/16G/32G/56G/128G,以太网光模块支持的速率为10/100/1000Mbps,10Gb/25G/50G/40G/100G/400G。  第四,两者的应用领域不同,光纤通道(FC)光模块应用于FC光纤交换机,以太网光模块应用于以太网交换机。  传统的光纤通道网络包括FC交换机和光纤卡(FC HBAs),是SAN的主要选择之一。FC交换机将存储连接到SAN,而光纤网卡将交换机连接到服务器。以太网交换机具有多样性,体现在可堆叠性、端口数、传输速率等方面。

网友:
    两者的应用领域不同

网友:
    以太网交换机具有多样性,体现在可堆叠性、端口数、传输速率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