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二极管、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对比

楼主(2021-04-02):
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电路中常把它用在整流、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加反向电压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 保持不变。而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后就损坏了.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 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都是PN半导体器件.所不同的是整流二极管用的是单向导电性.稳压二极管是利用了其反向特性.在电路中反向联接。

开关二极管:

开关二极管开关速度高,即应用频率高。开关二极管高频性能良好,主要用于开关电路作为电子开关使用。

开关二极管高频性能良好,主要用于开关电路作为电子开关使用,而整流管一般高频性能不是很好(开关电源中的整流管高频性能也很好),主要用于对工频电流整流。它通常工作于高电压大电流状态。

开关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是为在电路上进行“开”、“关”而特殊设计制造的一类二极管。它由导通变为截止或由截止变为导通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二极管短,常见的有2AK、2DK等系列,主要用于电子计算机、脉冲和开关电路中。

稳压二极管:

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小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件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

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反向通电尚未击穿前,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稳压二极管要工作有两个条件:1、反向加在稳压二极管上的电压要大于稳压管的稳压值。2、通过稳压管的电流要达到其工作条件(也就是反向电流要足够大,一般至少是几个mA)。你按我说的搭电路,假定是6.2V稳压管,电源正极(9V)——电阻(R)——稳压管负极——稳压管正极——电源负极。这个电阻要根据稳压管的参数计算过,假定稳压的时候,电流是5mA,则电阻的大小=(9-6.2)/5mA=1.4K左右,你用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了。然后你再用万用表去测稳压管负极与地的电压,基本上就在6.2V附近,也就是稳压了。

  整流二极管:

  1、整流二极管用在工频大电流领域。整流管一般高频性能不是很好(开关电源中的整流管高频性能也很好),主要用于对工频电流整流。它通常工作于高电压大电流状态。整流二极管一种用于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的半导体器件

  2、 整流二极管的工作频率低,有电压和电流的要求指标。二极管的基本特性是单向导电性。整流二极管的工作频率低,有电压和电流的要求指标。而普通二极管有许多种类,有的可用作为整流,有的可用作为检波、限幅、开关等,但不一定都能用作为整流。不过,只要在电压和电流上满足整流的要求,一般的二极管都可以作为整流管;但是整流管却不一定能够胜任检波、开关等工作。

  3、单向导通电流,当二极管二端加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当二极管二端加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可用于整流等电路中。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反向通电尚未击穿前,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
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