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二极管的符号是什么_电力二极管的静动态特性

楼主(2021-04-02):
电力二极管的符号是什么

在正向偏置的条件下,电力二极管可以用一个PN结偏置压降和一个串联等效电阻来表示,这个等效电阻对应伏安特性中的正向曲线。典型的正向导通压降是1. OV。该压降会引起导通损耗,因此必须用散热片对器件进行冷却以限制结温。在反向偏置的条件下,由于少数载流子的作用而产生小的漏电流,并随着电压增大而逐渐增大。如果反向电压超过一个阈值,器件就会发生雪崩式的击穿,这时反向电流变大,电力二极管由于结内的大量功率损耗而过热毁坏,这个阈值称为击穿电压。

电力二极管主要参数

1. 正向平均电流if(av)

在指定的管壳温度(简称壳温,用tc表示)和散热条件下,其允许流过的最大工频正弦半波电流的平均值

正向平均电流是按照电流的发热效应来定义的,因此使用时应按有效值相等的原则来选取电流定额,并应留有一定的裕量。

当用在频率较高的场合时,开关损耗造成的发热往往不能忽略

当采用反向漏电流较大的时,其断态损耗造成的发热效应也不小

2. 正向压降uf

指电力二极管在指定温度下,流过某一指定的稳态正向电流时对应的正向压降

有时参数表中也给出在指定温度下流过某一瞬态正向大电流时器件的最大瞬时正向压降

3. 反向重复峰值电压urrm

指对电力二极管所能重复施加的反向最高峰值电压

通常是其雪崩击穿电压ub的2/3

使用时,往往按照电路中电力二极管可能承受的反向最高峰值电压的两倍来选定

4. 最高工作结温tjm

结温是指管芯pn结的平均温度,用tj表示

最高工作结温是指在pn结不致损坏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最高平均温度

tjm通常在125~175oc范围之内

5. 反向恢复时间trr

trr= td+ tf ,关断过程中,电流降到0起到恢复反响阻断能力止的时间

6. 浪涌电流ifsm

指电力二极管所能承受最大的连续一个或几个工频周期的过电流。

电力二极管的静动态特性1、静态特性

主要指其伏安特性

当电力二极管承受的正向电压大到一定值(门槛电压UTO),正向电流才开始明显增加,处于稳定导通状态。与正向电流IF对应的电力二极管两端的电压UF即为其正向电压降。当电力二极管承受反向电压时,只有少子引起的微小而数值恒定的反向漏电流。

2、动态特性

动态特性--因结电容的存在,三种状态之间的转换必然有一个过渡过程,此过程中的电压-电流特性是随时间变化的。

开关特性--反映通态和断态之间的转换过程。

关断过程:

须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才能重新获得反向阻断能力,进入截止状态。

在关断之前有较大的反向电流出现,并伴随有明显的反向电压过冲。

网友:
当电力二极管承受的正向电压大到一定值(门槛电压UTO),正向电流才开始明显增加,处于稳定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