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技术的用途在哪?

楼主(2021-04-02):
仿真技术的用途在哪?

网友:
    仿真技术是指通过仿真硬件和软件,通过仿真实验的形式来建立实验模型,实现对真实情况的还原和测试

网友A:
    可以减少其研发和制造难度,用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式来实施产品的验证与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减少其研发和制造难度,用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式来实施产品的验证与制造

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和少走弯路吧

网友:
    1、用仿真结果去指导设计;2、用仿真的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
    主要是避免大坑

网友:
    不是刚需。把仿真吃透了的人,做出的板子一般不需要仿真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少改几次板,少贴几次片,少挨老板几顿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