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系统应如何安装?

楼主(2021-04-02):
天线系统应如何安装?

网友:
首先将天线、馈线和配套零件部件按产品说明的要求组装好

网友:
然后在天线的支撑位置,用卡具固定于塔杆的天线支架上,并使天线与塔杆的平行间距大于使用波长,减少塔杆对天线性能的影响

网友:
大天线端口处,将馈电线用连接器(或称电缆头)与天线接好,弯一个直径约五十倍馈线直径的圆环固定于天线支架上,避免连接器部位直接受力而断线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