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焊接技巧和方法使用

楼主(2021-04-02):
    一般来讲,焊接的步骤主要有三步:

    (1)烙铁头上先熔化少量的焊锡和松香,将烙铁头和焊锡丝同时对准焊点。

    (2)在烙铁头上的助焊剂尚未挥发完时,将烙铁头和焊锡丝同时接触焊点,开始熔化焊锡。

(3)当焊锡浸润整个焊点后,同时移开烙铁头和焊锡丝。

    应注意以下几点:

    (1)保证金属表面清洁
  若焊件和焊点表面带有锈渍、污垢或氧化物,应在焊接之前用刀刮或砂纸磨,直至露出光亮金属,才能给焊件或焊点表面镀上锡。

(2)掌握温度
      为了使温度适当,应根据元器件大小选用功率合适的电烙铁,并注意掌握加热时间。若用功率小的电烙铁去焊接大型元器件或在金属底板上焊接地线,易形成虚焊。
      烙铁头带着焊锡压在焊接处时,若移开电烙铁后,被焊处一点焊锡不留或留下很少,则说明加热时间太短、温度不够或被焊物太脏;若移开电烙铁前,焊锡就往下流,则表明加热时间太长,温度过高。

    (3)上锡适量
      根据所需焊点的大小来决定烙铁蘸取的锡量,使焊锡足够包裹住被焊物,形成一个大小合适且圆滑的焊点。若一次上锡不够,可再补上,但须待前次上的锡一同被熔化后再移开电烙铁。

(4)选用合适的助焊剂
  助焊剂的作用是提高焊料的流动性,防止焊接面氧化,起到助焊和保护作用。焊接电子元器件时,应尽量避免使用焊锡膏。比较好的助焊剂是松香酒精溶液,焊接时,在被焊处滴上一点即可。

网友:
    助焊剂使用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