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产贴片电容短路问题?

楼主(2021-04-02):
公司有批触摸开关PCBA,已经贴好,用电源4.3V测试没有任何问题,顺丰给到客户手里,客户直接接上锂电池 电源负极线路直接烧毁。
测试稍微的板子大部分VCC跟GND两端并联的贴片电容226短路,还有一小部分VCC跟GND两端并联的贴片电容106短路,个人猜测是贴片电容质量问题,但是电源测试为何查不出来,而得寄到客户手里才会出现?请问有大神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个人估计快递过程中MLCC因为震动甚至PCBA变形而破裂,导致短路失效吧?这些出问题的MLCC在PCB上的位置是怎样的?快递时采用的减震、固定包装方式是否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估计快递过程中MLCC因为震动甚至PCBA变形而破裂,导致短路失效吧?这些出问题的MLCC在PCB上的位置是怎 ...

    我也觉得,这应该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问题,贴片电容是多层结构的是每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在运输中有磕碰,可能会造成内部的断裂,导致短路,另外贴片电容越大,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是快递出了问题导致的破裂。

网友B:
    其实是客户上错电源了,他能告诉你实情?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在运输过程中挤压导致贴片元器件翘起,从而引起虚焊现象

网友:
    一般是锂电池上电瞬间电流太大,把板子烧坏的。

网友:
    查查inrush current

网友:
    1.电容质量问题;
    2.客户接的电源超压太多;
3.电容是拆掉量测的还是没拆掉量测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客户上错电源了,他能告诉你实情?

不知道为什么,看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看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然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和同事抱头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