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B电路板上移除不良器件,需要几个步骤?

楼主(2021-04-02):
从PCB电路板上移除不良器件,需要几个步骤?

网友:
    常规返修程序如下
    ❶ 准备板子
❷ 移除器件
    ❸ 清洁PCB焊盘
    ❹ 涂敷焊膏
❺ 器件对齐和贴片
❻ 固定器件
    ❼ 检查

网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

网友:
    四五个吧 应该是

网友:
    把大象装冰箱里面分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