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向离散器件封装PIN脚间距

楼主(2021-04-02):
轴向离散器件封装两PIN脚的间距怎么确认?

网友:
元件的资料都有元件封装尺寸,最大值与最小值取中间值就可以了

网友:
B+5MM ,然后取整数

网友:
感觉看工厂加工的成型工具去确定,有工艺部跟工艺部沟通一下。

网友:
与工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