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CB板材宽温问题

楼主(2021-04-02):
最近在选择高速PCB板材,但是我发现很多都只写了板材的最大工作温度,没有最低工作温度,那一般板材的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A:
    设定最高温度是为了防止板材软化,最低温度应该没有明确标定,可能要考虑的是PCB板上元件的最低工作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最高温度是为了防止板材软化,最低温度应该没有明确标定,可能要考虑的是PCB板上元件的最低工作温度

噢噢噢噢 这个倒是有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