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是否可以读写二进制文件?

楼主(2021-04-02):
    skill是否可以读写二进制文件?
    不是加载dll文件
    是要读取并且修改二进制文件
    infile 以及 gets 无法获取到内容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InFile 获取的ASCII码 再用charToInt转16进制 最后16进制再转为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File 获取的ASCII码 再用charToInt转16进制 最后16进制再转为二进制

    怎么输出二进制到文件呢?
    num = 0
    while(c = getc(fi)
            num = num + 1
            fprintf(fo "%s" c)
            ;fprintf(fo "%s" intToChar(0))
    )

    目前 fprintf(fo "%s" c) 除了空位,别的内容都能输出
    所有原本0x00的内容,都没有输出
    有什么办法可以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