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读取的指纹模板变体需要转什么类型才能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2021-04-06):
Labview读取的指纹模板变体需要转什么类型才能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任意数据可以转为变体 变体转为特定类型的数据 需要知道原数据类型,比如是字符串还是数值

网友:
通过指纹机的用ActiveX调用函数 保存图片 然后读取图片 绘制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