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驱动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1-04-06):
求大佬指导 ,  PWM信号接入驱动芯片前,为什么要经过ULQ2803芯片呢,是为了增大电流信号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只是变成了一个开漏信号而已,然后高电平变成5V了

网友A:
    MCU驱动能力不足,用一个缓冲芯片上拉提高驱动能力。用以驱动信号,不会出现失误,确保信号的正常输出

网友:
    ULQ2801A-ULQ2804A每个均包含八个达林顿晶体管,这些晶体管具有公共发射极和积分抑制二极管,用于感性负载。每个达林顿的额定峰值负载电流为600 mA(连续500 mA),并且在截止状态下可承受至少50 V的电压。 输出可以并联以获得更高的电流能力。

网友:
    ULQ2803是达林顿晶体管阵列驱动,可增大驱动能力,但要根据负载来定,不一定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驱动能力不足,用一个缓冲芯片上拉提高驱动能力。用以驱动信号,不会出现失误,确保信号的正常输出

    应该还有个控制输出的功能

网友:
    1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驱动都能满足    2  一般是想做一级隔离,很多公司规定 CPU IO不能直接对外 ,必须有隔离防器件

网友:
    一般是要增加驱动能力,接驱动之前一般也要加隔离

网友(2021-05-07):
    增大驱动能力,电压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