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坏了怎么办_电动车控制器失效原因

楼主(2021-04-06):
电动车控制器坏了怎么办

  电动车出行轻松又安全,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经常骑电动车的人也肯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动车的控制器特别容易坏,小编骑了三年的电动车就换了两个控制器了,每次换控制器都需要百八十元,在换了第二个控制器后,自己就找到了一些窍门,下面分享给大家。

  1、电动车的控制器放置的位置都不一样,找到自己电动车控制器的位置,注意保持它的通风和干燥,让它能够很好的散热,就能延长使用时间。

  2、遇到特别颠簸的道路,如果骑行过猛,就会导致控制器断线或者接头处的脱落,所以道路不好走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或者是推行,就能保证控制器不受损害了。

  3、电动车的控制器坏了,最好让维修人员帮你更换原装产品,而不是随便用一个万能控制器,原装的才和你的车子相搭配。

  4、如果在更换控制器的时候,维修工告诉你没有原装的,让他看看是不是哪根线断了,能不能接上,而不是贸然就更换,如果能够修理的话,是会省很多钱的。

  5、如果担心车子的控制器坏了买不到,可以事先在网上找一个放到购物车里,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买,买来后不会更换的话请专业人员更换就好了。

  6、电动车控制器的寿命是和你的使用保养有很大关联的,里面不要进水,不要猛加油门,坡度大的时候不要硬闯,而是采用助力,这些都做好了,就能够大大延长控制器的寿命了。

  电动车控制器的常见故障

  一、电动车骑行噪音大带负荷速度变慢,车子停稳后车子不能零启动,待电机转起来才能运转正常。

  诊断及维修:这属于电机缺相症状,现在控制器多为智能的,由于缺相零启动会抖动。这可能是电机霍尔损坏而产生的“病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控制器内部某一相线电路出现问题。先仔细检查连接线是否有问题,霍尔、连接线都检测正常的话,那么就是控制器内部元件产生了故障,请更换控制器!

  二、电动车通电不走推行费力,推行时发出“噔噔蹬”的声音。

  诊断及维修:出现这种情况是电机线因接触虚接造成连电短路,可以拔掉电机三根粗相线,推车费力现象消失,说明控制器坏了,请给予更换。如果依然推行困难,电机的问题,有可能电机线圈短路烧坏造成的。

  电动车控制器失效原因

  1、功率器件损坏

  功率器件的损坏,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电机损坏引起的;功率器本身的质量差或选用等级不够引起的;器件安装或振动松动引起的;电机过载引起的;功率器件驱动电路损坏或参数设计不合理引起的。

  2、控制器内部供电电源损坏

  控制器内部电源的损坏,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控制器内部电路短路;外围控制部件短路;外部引线短路。

  3、控制器工作时断时续

  控制器工作起来时断时续,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器件本身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参数漂移;控制器总体设计功耗大导致某些器件局部温度过高而使器件本身进入保护状态;接触不良。

  4、连接线磨损及接插件不良或脱落引起控制信号丢失

  连接线磨损及接触插件接触不良或脱落,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线材选择不合理;对线材的保护不完备;接插件压接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