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owerDC的热仿真的功率如何设置才能基于vrm与sink?

楼主(2021-04-06):
    PowerDC的热仿真的功率如何设置才能基于vrm与sink?
怎么看设置还需要设置一个参考功率,如何是这样如何跟电仿真的匹配上?

    就是电仿真配置的了主芯片的几路电源与电压,怎么与热仿真匹配?

楼主:
    像dcdc部分的功率应该如何添加?
    例如dcdc给主芯片提供1v的3a电流,如果是转换效率是70%,那落在dcdc芯片上的功率如何折算?

网友A:
    首先PowerDC我记的是不支持电热迭代仿真,只能仿真一次。其次可以在source和sink配置以及链路参数合适比例,来进行你说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PowerDC我记的是不支持电热迭代仿真,只能仿真一次。其次可以在source和sink配置以及链路参数合适比例 ...

那么像dcdc电源上用的电感 如何在powerdc里面配置材料与参数?
    例如1v的3a的转换效率,按多少转嫁到电感与dcdc芯片?假设是70% 那落在电感与dcdc上也有1.3w了

楼主:
    而且在主芯片的位置加上了散热器元件进行对比,怎么感觉散热器本身没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像dcdc电源上用的电感 如何在powerdc里面配置材料与参数?
    例如1v的3a的转换效率,按多少转嫁到电感 ...

    我感觉要的电热使用flothermal可能更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要的电热使用flothermal可能更满足你的要求

你说的这个工具如何实现vrm sink关联上呢?

网友:
    电源转换效率损失的那部分应该就是电源模块的发热功耗了,实际热功耗肯定比这个小一些的,但是就这样设置稳妥些,先跑个纯电仿看看电源模块输出电流,乘下额定电压就好了。sink端的就按照测试过的功耗或者手册规定的设置就好了,小电源发热量不大,其实可以忽略,大的集成电源手册里面一般找得到功耗。很难特别精确,就像你设置个风速不同结果都差很多一样。热对电仿真影响没有特别大,你可以都设置大点,保守点。关于散热器我估计你是材质设置问题或者散热器和芯片粘结的材质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