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点PCB布线技巧和心得

楼主(2021-04-06):
  关于几点PCB布线技巧和心得

  以下是工程师与大家分享的几点PCB布线技巧和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电源与地线之间的布线技巧
  (1)要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电源一定要经过去耦电容后再连接到芯片的管脚,一方面是让电源的噪声尽量少的影响芯片,另一方面是芯片产生的噪声不要影响到电源。
  (2)尽量加宽电源及地线,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其关系为: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3)使用大面积的铜层作地线,在印制板上把没被使用的地方都与地相连,作地线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地线各占用一层。

  2、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混合时的处理
  许多PCB不是单一功能的电路,而是由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混合构成,因此在布线时就需要考虑到它们之间互相干扰的问题,特别是地线上的噪音干扰。
  由于数字电路频率高,模拟电路敏感度强,对信号线来说,高频的信号线要尽可能远离敏感的模拟电路器件;必须要在PCB内部处理好数字电路及模拟电路共地的问题,而在电路板内部,数字电路的地和模拟电路的地实际上是分开的,只是在PCB与外界连接的接口处(如插头等)。

  3、对于线拐角的处理
  通常,线的拐角处会有粗细变化,会发生一些反射的现象。拐角方式对于线的粗细变化情况,直角是最差的,45度角好一些,圆角最好。但是圆角对PCB设计来讲处理比较麻烦,一般看信号的敏感程度来定,一般的信号用45度角就可以了,只有非常敏感的线才需要用圆角。

网友:
PCB布线技巧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