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版本XENTPVX.2.8布线后,把PCB布线和铺铜的数据导出到低版本问题。

楼主(2021-04-06):
用高版本XENTPVX.2.8布线后,可以把PCB布线和铺铜的数据导出到低版本吗?如版本XENTPVX.2.2和XENTPVX.2.5。
请问谁知道?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点难,比较复杂

网友A:
开layout circuit clipboard再copy电路,打开旧的版本layout circuit clipboard找到之前的路径pas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layout circuit clipboard再copy电路,打开旧的版本layout circuit clipboard找到之前的路径paste

谢谢各位关注和回答。

网友(2021-05-06):
    你这个版本是先安装哪个文件再安装哪个文件,求赐教,谢谢!

网友(2021-06-12):
    VX.2.8好用吗?

网友:
    1.先用低版本新建一个PCB,然后保侟退出.
2.找到高版本路径下的\PCB\LAYOUT,复制到新建的PCB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