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泪滴不能全部加上?

楼主(2021-04-07):
allegro加泪滴,部分泪滴不能加上,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能一键全部加上呢?是设置哪里的原因吗?

网友:
    find里选NET然后框选所有

楼主:
    自己总结: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设置问题(泪滴设置问题)
    2.有线头的原因
3.角度调整
建议需要在未铺铜皮前加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