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PCB基板材料应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1-04-07):
选择PCB基板材料应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选择PCB基材首先应考虑后期焊接过程中的温度、电气性能、焊接元件、连接器、结构强度

网友:
    其次是材料和加工费用

网友:
    要求选择的板材耐热性高、平整度好。一般要求PCB板材能有250℃/50S的耐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