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贴片电容MLCC中的机械裂纹引起的主因是什么?

楼主(2021-04-07):
陶瓷贴片电容MLCC中的机械裂纹引起的主因是什么?2 T7 F' \6 @3 e; c+ z

网友:
    主要是挤压裂纹

网友:
    挤压裂纹主要是由不正确的拾放机器参数设置引起的

网友:
    由于PCB板弯曲或扭曲引起的变形裂纹

网友:
    弯曲裂纹主要由元件焊接上PCB板后板的过度弯曲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