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参数不正确设定是如何引起裂纹的?

楼主(2021-04-07):
贴片机参数不正确设定是如何引起裂纹的?

网友:
如果贴片机拾放头施加足够大的力在某一位置而不是瓷体的中心区域时,施加在电容器上的应力可能足够大地损坏元件

网友:
    PCB上散落的碎片同样会引起裂纹。在放置电容器时,PCB不平的表面引起对电容器的向下压力不均匀分配,这样,电容器会破碎

网友:
    贴片拾放头的尺寸不恰当选取会容易引起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