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光纤收发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1-04-07):
SFP光纤收发器如何使用?

网友:
    光纤收发器也被称为光电转换器,它的作用就是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

网友:
    其传输过程大概为:把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通过光纤传送出去,在另一端再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再接入路由器、交换机等等设备

网友:
    1、使用UTP线缆(Cat5以上的网线)将交换机的电口与光纤收发器的RJ45端口相连;

    2、将一个SFP光模块插入光纤收发器的SFP光口中,然后将另一个SFP光模块插入另一个光纤收发器的SFP光口中;

    3、使用光纤跳线连接两个光纤收发器。

网友:
    光纤收发器也被称为光电转换器,它的作用就是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其传输过程大概为:把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通过光纤传送出去,在另一端再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再接入路由器、交换机等等设备。光纤收发器在实际应用中,最大的作用是延长传输距离。下面易天光通信就简单介绍下光纤收发器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由于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线(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有限,一般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因此,当我们在布置较大的网络的时候,不得不使用中继设备。当然,也可以使用光纤来进行传输,由于光纤的传输距离很远,所以布局大型网络的时候会经常用到。一般来说单模光纤OS2的传输距离在10千米以上,而多模光纤的传输距离最高也能达到2千米。
    在使用光纤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使用到光纤收发器,光纤收发器目前已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包括安全监控,企业网,园区局域网等。光纤收发器体积较小,占用空间小,所以它们非常适合部署在空间有限的配线间,机箱等地方。
    光纤收发器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比如:SC接头光纤收发器、FC/ST接头光纤收发器,还有一些收发器带有SFP光口。所以,我们在使用光纤收发器连接不同的设备时,必须注意使用的端口不同。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使用光纤收发器时,是成对使用的。使用步骤如下:
    1、使用UTP线缆(Cat5以上的网线)将交换机的电口与光纤收发器的RJ45端口相连;
    2、将一个SFP光模块插入光纤收发器的SFP光口中,然后将另一个SFP光模块插入另一个光纤收发器的SFP光口中;
    3、使用光纤跳线连接两个光纤收发器。
    关于光纤收发器的简单介绍及使用方法,易天光通信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光纤收发器可以灵活部署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中,大多数光模块都是支持热插拔的,因此在将光模块插入SFP光口时,无需关掉光纤收发器的电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拔下光模块时,需要先卸下光纤跳线,再将光模块插入光纤收发器之后再插入光纤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