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自动添加泪滴造成短路

楼主(2021-04-07):
      泪滴的作用是:使焊盘更结实、接触面积更大、增加导通的可靠性。在焊接时候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时焊盘的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不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
一般画PCB最好加上泪滴,如下图设计窗口。
设置—选项—常规—生成泪滴选项打勾, 然后再去设置泪滴。

那么问题来了,在实际设置运用不好的情况下会造成短路现像,如下图案例图
这个是客户设计时勾选生成泪滴选项造成短路。

我们将直接运用填充(hatch)这个功能,来恢复为你铺好铜皮发现文件短路。

在这里我们在运用下灌注(flood)看看效果,如下图很明显文件没有短路现像。

在设计好文件后一定要做的步骤进工具找到敷铜管理器点填充(hatch)这个功能进行保存文件,pads是有记忆功能只存最后一次设置。请不要点灌注(flood)保存。

网友:
    我以前就碰到过,泪滴在PADS中没看出来,检查连接性也没问题,然后发板前在CAM350中检查出来的,幸亏没发板,不然就废了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