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PCB原点和光学点方法

楼主(2021-04-07):
    实际需求:PCB设计之初,首先就要定义好PCB板基准点,钻孔基准点。当PCB板设计接近尾声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置光学点,辅助未来的器件贴装工作。
    一、放置PCB坐标原点
    任何器件,信号线或过孔等等,都有它具体的位置信息。所有这些位置信息都基于PCB板上的基准点。常常用到的是PCB坐标原点和钻孔坐标原点。
    操作方法:
    • 由于钻孔原点坐标是根据Board原点坐标而生成的相对坐标信息。所以,要先放置Board原点,再放置钻孔原点。
    • 根据PCB板框,选取特征比较明显的点,比如板框顶角,安装孔中心等等,记录其具体坐标信息。
    • 通过Place->Origin,Type选择Board,输入具体坐标信息,点击Apply。此时PCB原点坐标为0,0。
    • 然后在Type中选择NC Drill,坐标信息直接输入0,0,既与Board坐标重合。
    提示:
    • PCB坐标原点要与结构工程师进行确认,保证两边数据的基准点位置一致。
    二、放置PCB光学点
    在有贴装器件的PCB板上,放置光学点可以很好地辅助器件定位。常见的光学点主要有三种:拼版光学点,单元光学点和局部光学点。一块PCB板的单面光学点数量通常要大于等于两个,在放置两个或4个板边光学点时,要考虑“防呆”问题,既在PCB旋转180度后,光学点的位置要有所不同。有时为了节省PCB板上的空间,也可以将光学点放置在拼版辅助边上。可以通过xpedition Fablink工具进行设计,或是直接在二维CAD中工具中进行添加。
    操作方法:

    • 首先要在中心库中创建光学点的padstack。Padstack要归类于Fiducial分区,这里注意,光学点的Padstack是不需要solderpast的,只需Pad和Soldermask即可。
    • 放置光学点:在Layout中,通过Place->Fiducial,在Padstack栏位中下拉并选取合适尺寸的光学点。点击Apply后,即可通过鼠标进行放置。
    • 移动光学点:在Route模式下,先要确认(Net0)网络是可被选中状态,然后选择光学点,既可以在Place Fiducial中,也可以在Padstack Properties中通过更改坐标信息来移动光学点。再者还可以通过选择光学点后,RMB->Move来手动移动。
    • 删除光学点:选中光学点,RMB->Delete或直接点击Delete键进行删除。

网友:
    这要和设计工程师沟通还要和生产厂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