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读取不到数据问题

楼主(2021-04-07):
uart.c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串口1初始化并启动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ENABLE/关闭DISABLE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u8 rx_buffer[20];
u8 flag=0;
u8 i=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固定的函数名不能修改)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flag != 4)
                {
                        rx_buffer[i++] = res;
                        flag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清除串口3的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extern u8 rx_buffer[];
int main (void){//主程序
        u8 sum;
        u32 dis=0;
        //初始化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USART1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参数是波特率)

        //主循环
        while(1){

sum = (rx_buffer[0] + rx_buffer[1] + rx_buffer[2]) & 0x00FF;        //A02校验和,前三项加和的低8位

                if((rx_buffer[0] == 0xFF)&&(rx_buffer[3] == sum))        //帧头0XFF,帧尾校验和
                {
                        dis = (rx_buffer[1] << 8) + rx_buffer[2];        //数据高八位和低八位

        }
}

网友:
    这个串口是没有显示连接上还是只是没有数据?

网友:
    建议先调试中断发送有没有问题,确定uart初始化这类没问题,再调试中断接受

网友:
    或者不使用中断方式接受数据,采用轮询方式接受数据

网友:
    棒棒哒,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