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版本出的gerber用cam350导入问题

楼主(2021-04-07):
    RT  autoimport时候出现的现象 然后cam350里面啥都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 有遇到此的盆友吗 求好心人解答 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还处于学习AD阶段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文件名中有空格,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把文件名改一下就好了,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文件名中有空格,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把文件名改一下就好了,你试试吧

不是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试过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蹲个大神看解决方法

网友:
    有可能是单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