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485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7):
    设计2线的485一直没有神魔问题,这次换到pic上面出现奇怪的问题,点对点,没有问题,1带多却不行,硬件电路上在51,ARM上都用过没有出现过1带多不行的情况,是pic管脚的设置问题?还是软件延时问题?发送与接收转换?我用的是DSPic30f4012,外部7.37M。

网友:
    有可能是PIC管脚的延时问题,你先排查一下。

网友A:
    软件的延时问题也有可能我觉得,需要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延时问题也有可能我觉得,需要排查。

你说根据他的描述会不会是发送与接收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