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RFID的应用,什么情况下RFID标签会失灵

楼主(2021-04-07):
随着我国RFID技术的不断发展,RFID电子标签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日益常见,RFID技术类似于条码扫描,同样是通过某种方式将数据保存在载体上,经由专门的读取装置读取内部数据。

条形码是通过将数据打印在物体表面,虽然成本低,方便快捷,但是数据容易丢失,同时也不适合恶劣环境。RFID标签技术使用的是专用RFID读写器及专门可附着于目标物的RFID电子标签,利用频率信号将信息由RFID电子标签传送至RFID读写器。

工业生产环境复杂,读写频次高,RFID长时间高频率的使用下如何保证标签正常读写不出问题呢?假如RFID标签出现故障,那么就会无法进行扫描和应用,那么什么情况下RFID电子防伪标签失灵?

1、标签损坏

通常标签采用PPS、PVC、树脂、陶瓷等工业用材料作为外壳包裹,但是极端情况下是有可能损坏标签的,例如遭遇外力压迫超过了标签承受力导致芯片损坏或者线圈断裂等,高静电或者高压电也会对标签造成不可修复的损毁。

我司生产的标签防护等级达到IP68,还具有防水,防高温,防化学腐蚀,防酸碱,防油等能力,能适用绝大多数工业环境,并能正常使用,因此安装标签时只要避免安装在受力面遭遇外力挤压和电源附件防止高电压和高静电,标签就能正常使用。

2、标签未损坏

RFID技术是通过读卡器产生磁场对标签进行能量传输,标签从读卡器的磁场获取到能量后将数据返回到读卡器,而电磁波不能完全穿透金属,因此有金属阻隔的情况下标签会失灵,水能吸收电磁波,虽然标签防水,但是如果标签工作在液体中也会导致无法读取的情况。

RFID通过磁场传递能量和信息,在电机,电源等强磁场附件会被扰乱读卡器磁场导致无法读取标签数据。读卡器的感应区是有距离限制的,必须是标签进入感应区才能正常读写数据,这个感应区的距离取决于设备类型和现场环境。

总结下来就是RFID技术能够穿透纸张,木头,塑料等非金属材质读取到数据,进行穿透性通信,而在有金属阻隔、被水包裹或者强磁场情况下难以正常工作,大概率出现失灵现象。

3、标签类型

标签根据自身材质和芯片集成协议可以分成不同类型,除去物理特性,标签的工作协议决定了标签能否和读卡器通信。

例如一个使用Modbus数据类型的读卡器是不能正确解码使用自由协议的标签,只能读取到一团乱码,因此我司开发RFID时针对每一种型号的读卡器开发对应型号的标签,只有配套的读卡器和标签才能正常解码数据,完成数据交换。

网友:
RFID技术是通过读卡器产生磁场对标签进行能量传输,标签从读卡器的磁场获取到能量后将数据返回到读卡器,而电磁波不能完全穿透金属,因此有金属阻隔的情况下标签会失灵,水能吸收电磁波,虽然标签防水,但是如果标签工作在液体中也会导致无法读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