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大神支招,全封闭金属壳体怎么能增加NB的信号强度呢?

楼主(2021-04-07):
    现在我们是在做一套户外智能锁具,防盗式的,无明显可撬点,意思就是一个全封闭式的壳体,也是装在金属柜体上,现在内置有NB模块,目前装上后信号弱的可怜,打开后盖,信号20+DB,封上后盖就只有4-5DB,有时还连不上网。目前想的办法是在壳体面上开个3mm槽,用FPC软天线,将天线的屏蔽线从一个小孔串锁体,把天线用背胶粘到槽里面,再用塑料盖子封上。但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天线不放槽里是20+dB,放进去也就变成10以下。求大神给小弟指教个方法,怎么能增加NB无线的信号强度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理论上金属要距离天线至少5CM,才能有效保证信号发射和接收。全金属的话,用内置天线基本无优化空间,对于锁具,用塑料开窗安全性又不够。有一种方法,在结构上设计,把锁的某一部分金属壳充当天线用。就是相当于在锁机壳上挖出来一块金属,接到NB芯片射频发射引脚,但要巧妙的将天线金属和锁体金属分隔开,又保证锁应有的安全性。之前做智能门锁上有这样做过,信号还是可以的。市面上也有同类产品。可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金属要距离天线至少5CM,才能有效保证信号发射和接收。全金属的话,用内置天线基本无优化空间,对于 ...

谢谢指导,不知道要怎么把金属外壳当天线用,是不是要开个孔洞呢,开槽放天线我已经试了,只要天线放到槽里信号就变弱了,因为天线底部还是金属,还是有屏蔽效果

网友B:
    这种几乎全屏蔽金属结构不能采用电振子天线,可以试试采用磁振子天线——缝隙天线。将金属结构的缝隙当做天线的一部分。

网友:
    可以找我做一下检测,这样你可能会清晰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不知道要怎么把金属外壳当天线用,是不是要开个孔洞呢,开槽放天线我已经试了,只要天线放到槽 ...

因为锁的结构相当于一个闭环结构,不管天线如何放置,总会有一面信号不好,包括即使用金属外壳一部分当天线,另一面金属对他也会有屏蔽作用,但能保证一面辐射没问题,效果也是可以的。具体方向图和挖哪一块金属充当天线,最好是仿真,或者手改一下测一下增益方向图,就能知道信号的方向性。不是挖洞,能接受挖洞的话都可以用棒状的天线外伸了,意思是全金属的外壳,取一部分外壳切出来,切出来部分和其他锁体部分要存在缝隙。切出来的部分充当天线使用。很好理解,FPC天线也PCBLAYOUT,上面的铜也是金属,只是用线连接进去天线座子里而已,相当于把一部分外壳充当你FPC天线里的铜走线这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锁的结构相当于一个闭环结构,不管天线如何放置,总会有一面信号不好,包括即使用金属外壳一部分当天 ...

这个了解,就怕你说的,底面也是金属,还是会有屏蔽作用,这个就要做测试了,从哪个方向取,信号能好一点。主要我个小白也不会做仿真,公司也没有频谱仪这种设备,测不了,只能是盲测,有点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几乎全屏蔽金属结构不能采用电振子天线,可以试试采用磁振子天线——缝隙天线。将金属结构的缝隙当做天 ...

哎呀,这可是很NB的人做的,磁振子天线,我还没碰过,估计得找做天线得厂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了解,就怕你说的,底面也是金属,还是会有屏蔽作用,这个就要做测试了,从哪个方向取,信号能好一点 ...

建议咨询一下天线厂家,他们有很多经验指导,全金属结构的产品一直以来的都很难完成保证信号良好辐射的。金属壳充当天线是较好的方案了,除非你可以挖个洞,用硬天线伸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咨询一下天线厂家,他们有很多经验指导,全金属结构的产品一直以来的都很难完成保证信号良好辐射的。 ...

    嗯,就是的,真心谢谢您的指导!我打算把天线用外接天线引出来,结构还不能大动,等到再改版时在从结构入手改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