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大神支招,全封闭金属壳体怎么能增加NB的信号强度呢

楼主(2021-04-07):
    现在我们是在做一套户外智能锁具,防盗式的,无明显可撬点,意思就是一个全封闭式的壳体,也是装在金属柜体上,现在内置有NB模块,目前装上后信号弱的可怜,打开后盖,信号20+DB,封上后盖就只有4-5DB,有时还连不上网。目前想的办法是在壳体面上开个3mm槽,用FPC软天线,将天线的屏蔽线从一个小孔串锁体,把天线用背胶粘到槽里面,再用塑料盖子封上。但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天线不放槽里是20+dB,放进去也就变成10以下。求大神给小弟指教个方法,怎么能增加NB无线的信号强度呢

网友:
    只是金属不行,还需要接地,它的屏蔽原理是把电磁波先由铁盒接收,再导入地下,不过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大家坐火车就可以发现, 手机信号 还是满满的,只有在过隧道的时候,信号彻底中断。所以,在你没有使用屏蔽仪的时候找个四周没有窗户或窗户很小,门还是铁的房间,墙体要是钢筋 混凝土结构 的,这样就可以屏蔽了。再或者就是找一个盒子,内衬铅板的,不用接地,绝对屏蔽,这种箱子铅层厚一点都是用来装 放射性物质 的,所以它的屏蔽效果你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