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布线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1-04-07):
  PCB板设计布线要求有哪些?

  PCB板设计布线要求有哪些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1、印刷电路中不允许有交叉电路。对于可能的交叉线,可以通过“钻孔”或“缠绕”来解决。也就是说,让某个引线从其他电阻、电容和三极管引脚下的间隙传出;或者使用跳线来简化设计,以解决交叉电路问题。
  2、电阻器、二极管、管状电容器等部件有“垂直”和“水平”两种安装方式。垂直指元件主体垂直于电路板的安装和焊接,水平指元件主体平行且靠近电路板进行安装和焊接。不同的安装部件在印刷电路板上具有不同的孔间距。
  3、同级电路的接地点应尽可能靠近,并且电流级电路的电源滤波电容也应连接到级的接地点。特别是,该级晶体管的基极和发射极的接地点不能太远。采用这种“单点接地方式”的电路是稳定的,不易自激。
  4、总地线必须严格按照高频、中频和低频一阶的原则,按弱电流到强功率的顺序。特别是逆变器头、再生头和FM头的接地线布置要求更严格。如FM头之类的高频电路,通常使用大面积封闭的地线来保证良好的屏蔽。
  5、高电流引线(公共地线,功率放大器电源引线等)应尽可能宽,以减少布线电阻及其电压,并减少寄生耦合引起的自激。
  6、高阻抗走线应尽可能短,低阻抗走线应尽可能更长。高阻抗走线容易产生波纹并吸收信号,导致电路不稳定。发射极跟随器的基极轨迹和记录器的两个通道的地线必须分开,每个通道都形成一种方式,直到功能结束,如双向接地。

  以上便是关于PCB板设计布线的一些要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印刷电路中不允许有交叉电路

网友:
PCB板设计布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