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差分线对内等长的作用和意义?

楼主(2021-04-07):
    差分线的优势

a.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当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几乎是同时被耦合到两条
    线上,而接收端关心的只是两信号的差值,所以外界的共模噪声可以被完全抵消。
    b.能有效抑制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互相抵消的磁力线就越多。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

    c.时序定位精确,由于差分信号的开关变化是位于两个信号的交点,而不像普通单端信号依靠高低两个阈值电压判断,因而受工艺,温度的影响小,能降低时序上的误差,同时也更适合于低幅度信号的电路

    等长是为了保证两个差分信号时刻保持相位相反,减少共模分量;

    差分线一般为高速信号,对内信号线等差,是为了保证信号的同步和一致性,如果一个线长度差值过大,导致接收端接收信号延迟时间超出冗余值,那么接收数据就会有错误。

    等长是为了减少信号相对延时,让信号传输的速一致

网友:
    能有效抑制EMI

网友A:
    差分阻抗控制是由板厂弄得么?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阻抗控制是由板厂弄得么?

板厂根据层叠结构和板材算好的

网友:
    PN不等长,差模上会有谐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