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phy 实测波形以及眼图

楼主(2021-04-07):
谁有实测的 cphy 的波形和眼图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2021-06-07):
正常眼图如下:

网友A:
RE: cphy 实测波形以及眼图

为什么要做接收容限测试?
在高速数字系统中,发射端的性能通过示波器测试抖动和眼图等参数来衡量,通过嵌入链路通道模型,验证远端或 Rx 端的信号特性;使用网络仪测试互联通道的特性;不过这些测试不能验证接收端对恶化条件的容忍程度。误码率是反映系统性能最有效的方法。有众多因素可能影响误码率,包括信号功率,信噪比,接收灵敏度,传输速率,抖动,信号编码方式、调制机制、传输波长、码间干扰、串扰、硬件错误等等。 通过误码仪,特别是 jBERT(抖动误码仪,如 M8020A),可以生成各种压力条件,模拟真实场景下的各种恶化条件,验证接收端对于随机抖动、周期性抖动、ISI(码间干扰)、串扰等恶化条件的容忍程度,测试接收端误码率。
现在一些高速芯片中也会集成一些芯片内部的眼图扫描和 BER测试的工具,这些功能对于系统链路的性能评估是很好的补充,这些工具有点类似于逻辑分析仪的 Eye Scan 功能,通过步进扫描判决电平和采样时间,可以描绘出眼图轮廓,外推误码等高线,评估误码率。但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这种工具往往是对发射接收器双方链路在已知的环境下做测试,对于开放接口,如 PCI Express 3.0 或 IEEE 802.3 等标准,对接芯片或设备性能可能存在不确定性,链路性能受到各种环境恶化的影响,所以接收端的容限测试还是有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做接收容限测试?在高速数字系统中,发射端的性能通过示波器测试抖动和眼图等参数来衡量,通过嵌入 ...

您好这个眼图仿真是您做的吗?我有在百度文库看到这份文档。了解了其规格,但是我自己的仿真结果还是出来不正常,您这边方便帮忙把IBIS 设置截图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做接收容限测试?在高速数字系统中,发射端的性能通过示波器测试抖动和眼图等参数来衡量,通过嵌入 ...

    你好,看到你有仿cphy的眼图,想请问下cphy的IBIS的模型是什么样的?三根线两两做成差分吗?我需要提取cphy的ibis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