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使用时间长了有钝化现象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04-08):
电池使用时间长了有钝化现象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通过一定电流的放电可以消除钝化,通常称为“电池激活”

网友:
    在放电过程中一旦电池钝化消除,这就意味着电池将不会再次钝化,不过这需要电池专业厂家进行。

    建议: 尽量使用1年内的电池,出现钝化概率小,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电池设计不仅要考虑充电设计,也要考虑现场长久不使用时的电池放电设计,总之充放电设计要通盘考虑,防止电池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