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国产和原装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04-08):
电子元器件国产和原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区别不大,只是有些敏感的参数要求大,国产非原装代替不了,但一般情况就是进口元件都能用国产替代

网友:
    原装不全指进口的,其实区别不大,只是有些敏感的参数要求大,国产非原装代替不了,但一般情况就是进口元件都能用国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