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防止SMT回流过程中的立碑和开放缺陷?

楼主(2021-04-08):
请问如何防止SMT回流过程中的立碑和开放缺陷?4 N  C+ ]  J4 d) t# b

网友:
根据数据表中指定的建议设计焊盘尺寸

网友:
回流曲线 - 对于无铅焊膏,在达到熔点之前使用逐渐浸泡的升温速率。

网友:
    提高焊膏印刷的准确性

网友:
    通过降低贴装速度来提高芯片贴装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