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孔边缘铜箔裂痕、分离、剥落,有轻微白斑现象,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04-08):
    PCB孔边缘铜箔裂痕、分离、剥落,有轻微白斑现象,其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起铜箔表面不光洁,有白斑产生

网友:
    在冲孔时,由于温度控制不良造成,如果温度偏高则会引起铜箔分离,如果温度低,则出现裂痕、剥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