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封元器件焊接时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楼主(2021-04-08):
塑封元器件目前被广泛使用,例如各种开关插接件等都是用热铸塑的方式制成的。这种元器件不能承受高温,在焊接过程中如果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将会导致元器件变形,失效。

塑封元器件焊接时的注意事项:

1、焊接前要注意必须清理好接点,引线上锡时要注意不能损坏外封装。

2、选用圆锥形电烙铁,烙铁头应该选尖二些的,这样可以避免在焊接过程中碰触到相邻点或者是元器件的塑料封装。

3、焊接时间要短,不要反复多次焊接一点,在元器件塑封未冷却前不能对元器件进行牢固性实验,避免扭曲外壳,损坏元器件。

4、焊接时烙铁头不能对接线片施加压力。

网友:
焊接前要注意必须清理好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