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雷天气通信效果不佳是否是天线问题?

楼主(2021-04-08):
    雨雷天气通信效果不佳是否是天线问题?

网友:
    电磁波在不现媒质传播其损耗也有不同

网友:
    一般来说雨雷天气的散射损耗和吸收衰减,因此,会影响接收电平,使通信区域变小、效果变差

网友:
    随着天转好,通信恢复正常,则说明天线系统无问题,但如果天气晴朗后,通信效果仍不好,则应由专业人员检查该系统是否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