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拼版操作步骤

楼主(2021-04-08):
板画出来后,要生产,板子比较小,为便于生产,通常进行拼版, 拼版流程如下

1、打开PCB文件,将设计栅格设置为0.1mm,方便测量PCB板的长宽尺寸。如下图所示:按快捷键Q快速测量点到点的距离为长38.8mmX宽20.4mm,也就是PCB板的长宽为38.8X20.4mm。
2、Ctrl+alt+C:将勾全部去掉留下板框,然后复制板框Ctrl+C。粘贴Ctrl+V后放在板框旁边。
注意; 此时复制出来的是无法显示的,必须打开显示2D 线才能看到
3、再执行Ctrl+C复制刚才粘贴后的板框。进入tools—PCB Decal Editor,进入 Decal 编辑界面. 按Ctrl+v. 会将板框复制进来, 右键shape. 选中刚粘贴的外框. 按右键点Step and repeat,如图所示:count表示要复制的个数,distance填板子的长度,横向拼版效果如图:
4、现在进行纵向拼版,右键shape,框选第3步中的所有板框,按右键点Step and repeat, 如图所示:count表示要复制的个数,distance填板子的宽度(注意:由于板子纵向有USB头所以上下增加了2.5mm的板间距)纵向拼版效果如图:
5、增加工艺边,先用尺寸测量工具标注5mm的工艺边,再用2Dline绘制。同理右边的工艺边则可以采用复制的方式添加对齐。
6、工艺边效果图如下:
7、添加定位孔:设置工艺边左下角为参考点,距参考点(2.5,5)的位置放置一个定位孔,同理其他三个定位孔如图所示:
8、拼完之后,全选Ctrl+C,退出decal编辑界面,回到PCB编辑界面,Ctrl+V把拼版文件粘贴下来与之前的PCB文件对齐重合,至此一个简单的拼版就完成了。

网友:
幫你頂一下!

网友:
    我还没有用PADS拼过板

网友:
    这么复杂?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