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04-08):
请问allegro17.4怎么导出asc文件,然后直接可以导入pads里面?

网友:
17.2及前面的版本都是没有直接转PADS功能的,至于17.4有没有就不清楚了,没用过17.4的,可以看看菜单file->export里面看看有没有可以导出pads文件的功能,如果没有那就没有。allegro直接转pads需要用skill,没有skill可以百度一下,用网上的两种方法都可以:Mentor开发的skill转,这种转法效果比较好,但是成功率可能比较低;另一种方法:将brd导入AD,然后AD再转成pads,这种转法效果稍微差一些,但是成功率可能高一些。这两种方法百度一下就有详细的教程了!需要的话也可以将brd降到17.2发上来帮你转~

网友:
    BRD好像不能直接导A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