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

楼主(2021-04-08):
做PCB拼板,开V-CUT或邮票孔,是不是都要先和PCB厂家沟通好?每个厂家的加工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最好先沟通

网友:
    先沟通好

网友:
    主要取决于设计的PCB外形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如是方形(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无间距拼板)的可采用V-CUT,如是圆形或不规责形状的只能采用加邮票孔和工作边连接。

网友:
    最好能和PCB厂和贴片厂都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