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RC遇到的铜皮错误问题

楼主(2021-04-08):
请看图片,软件提示说存在平面数据,需要重新生成。我检查了我的铜皮,有网络名称,且只有图片所示的地方是有铜皮的,但是DRC过程就是报错。

楼主:
啊,抱歉,更新一下图片

网友A:
有负片?generate negative plan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片?generate negative planes

没有负片呀,从来都不做负片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内层平面,指定网络到平面,试下从平面中取消这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