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简介

楼主(2021-04-09):
闪存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以块为单位擦除数据并以字节级别重写数据。闪存广泛用于消费类设备,企业系统和工业应用中的存储和数据传输。不管配备闪存的设备是打开还是关闭电源,闪存都会将数据保留很长一段时间。

闪存用于企业数据中心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技术以及广泛的消费类设备,包括USB闪存驱动器(也称为记忆棒),SD卡,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平板电脑,笔记本计算机和嵌入式控制器中的PC卡。例如,基于NAND闪存的固态驱动器通常用于加速I/O密集型应用的性能。NOR闪存通过于在PC中保存控制代码,例如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

非易失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在掉电后信息还能保持,分为二大类武器,即只读存储器ROM和闪存Flash。
易失性存储器(volatile memory):在掉电后信息或数据就会消失,分为三大类产品:即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类型

闪存从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和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演变而来。从技术上讲,闪存是EEPROM的一种变体,但业界保留术语EEPROM表示字节级可擦除存储器,并将术语闪存用于较大的块级可擦除存储器
PROM: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原理

闪存体系结构包括堆叠有大量闪存单元的存储阵列。基本的闪存单元由具有控制栅极和浮置栅极(Floating Gate)的存储器晶体管组成,该浮栅通过薄介电材料或氧化层与晶体管的其余部分绝缘,浮栅存储电荷并控制电流的流动。

电子被添加到浮栅或从浮栅处移除,以改变存储晶体管的阈值电压。而改变电压会影响将单元编译为0还是1。

一种称为Fowler-Nordheim隧穿的过程将电子从浮栅中去除。Flower-Nordheim隧穿和称为沟道电子注入的现象都会将电子捕获在浮栅中。

使用Fowler-Nordheim隧道技术,数据会通过控制门上的强负电荷擦除。这迫使电子进入存在强正电荷的通道

在使用Fowler-Nordheim隧道将电子捕获在浮栅中时,情况会相反。电子在高电场的情况下设法通过薄氧化层迁移到浮栅,在单元的源极和漏极上带有强负电荷,而在控制栅上带有强正电荷。

优点

闪存是半导体存储器中最便宜的一种。
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和静态RAM(SRAM)不同,闪存是非易失性的,功耗较低,并且可以大块擦除。
NOR闪存可提高随机读取速度,而NAND闪存可通过串行读写实现快速传输。
带有NAND闪存芯片的固态存储设备(Solid State Devices,SSD)提供的性能大大高于传统的磁存储介质(如HDD和磁带)。
闪存驱动器相比HDD消耗的功率更少,产生的热量也更少。
配备闪存驱动器的企业存储系统具有低延迟特点,以毫秒或微秒为单位

网友:
闪存用于企业数据中心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技术以及广泛的消费类设备,包括USB闪存驱动器(也称为记忆棒),SD卡,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平板电脑,笔记本计算机和嵌入式控制器中的PC卡。例如,基于NAND闪存的固态驱动器通常用于加速I/O密集型应用的性能。NOR闪存通过于在PC中保存控制代码,例如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

网友:
闪存是半导体存储器中最便宜的一种